电梯的选型,安装,使用,维护与维修 .

楼主(2006-05-21):
我虽然对工业其重设备比较了解,如行吊,卷扬机,电动葫芦等比较了解,但对电梯刚开始接触.电梯要求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控制系统更复杂,保护更多.
随着土地的减少,高层建筑的增多,电梯的数量快速增多.真正有实力的维护维修人员很少,电梯维修保养行业出现粥多僧少的现象.本人初入此行,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古代辘轳应该是起重设备的前身,真正的载人电梯好象出现在德国和美国,49年以后广泛使用电子技术,76年微处理机在电梯中使用,90年串行通讯在电梯中应用,96年电梯技术上了一个新档次。
载人电梯要求安全,可靠,稳定,舒适。原理很简单,就是提升机,控制复杂,越来越先进。发展和变频器相仿,就是变频变压控制。
按速度分低速小于1M/S,中速1-2M/S,高速大于2M/S,超高速大于5M/S。
按驱动方式分拽引式和液压式。拽引式是现在的基本方式。大部分是这种。
拽引式的动力系统来自拽引电动机。电动机的性能是关键。
自拽引电动机常用的是直流和交流两种。

楼主:
直流电动机是所有电机中工作特性最好的,其实最先发现的也是直流电,交流电是人为产生的,最早发明的也是直流电机。
在要求调速性能高的场所,现在还选用直流电动机。因为有效率高,启动转矩大,出力大,过载能力大,控制方便,运行平稳等特点。
直流电动机改变磁通调速应用比较广一些,经济一些。改变电枢电流不经济,改变电枢端电压方式性能好。不过要加设备,麻烦一些。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也很大,电流要控制,减少冲击。启动方式一般分两种,一是电阻串电阻启动,分级切除,二是改变端电压。现在 改变端电压的方法常用。
直流电动机的制动有能耗制动和减小端电压制动,减小端电压制动的方法在电梯减速中应用很广。
最早出现的是永磁电动机,由于原来永久磁铁磁力不大,又出现了励磁直流电动机。现在随着高磁性的磁铁的出现,永磁电动机又开始广泛使用,永磁直流电动机,省电,省铜,无励磁损耗,效率高,体积小,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楼主:
交流电动机,在电梯中应用也很广.控制方式主要是多速和变频控制.现在又有矢量控制,又有专用变频电动机.制动方式和平时我们的制动基本相同.

楼主:
电梯开门机电机有: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力矩电动机,和普通电机变频控制。直流电机低速不发热,一般不需要保护,交流电机低速发热,要有一定的抗堵转性能和绝缘,要有热保护。

楼主:
随着土地的减少,电梯已经成为人们的另类交通工具,真正的电梯维修人员很少,希望大家交流.谢谢

楼主:
请问有没有熟悉电梯的朋友?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本人在深圳富家宝电梯公司做过设计,QQ;64234889希望大家有空多交流一下

楼主:
入门比较容易,精通感觉不易,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太快.
电梯从原来的继电器控制到PC  PLC控制,但现在大量用控制板.能准确判断出故障所在的就算是高手了.何况这个行业又属于特种作业.要持证操作.要做精此行,饮食无忧,

网友B:
在我们这个城市做电梯维修工作的工资刚1K多点每月,而且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没有维修工作时要对电梯进行例行保养,很是辛苦

楼主(2006-06-21):
电梯属于科技含量和安全系数比较高的产品.维修水平达到,应该很好做.

网友C:
请问:载人电梯和载货电梯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