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动机属于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

楼主(2006-05-21):
可能朋友们要说,叫无刷直流电动机就应该属于直流电动机 .我怎么感觉有点交流同步电动机的样子,欢迎大家讨论.可能优点绕.不过最终目的是把问题弄明白.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了解一下,我没有见过,它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普通直流电机是锭子线圈不动而转子旋转,无刷电机刚好相反,转子固定,锭子旋转。

网友B:
先告诉你什么是无刷电机:由于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来达到电机里面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无刷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没有电刷和换向器。

网友B:
简要的说,直流无刷电机为了能转动,必须使定子线圈的磁场和转子永久磁体的磁场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角度。转子转动的过程也就是转子磁场方向改变的过程,为了使二者磁场存在角度,到一定的程度后,定子线圈的磁场方向必须改变。那么怎么知道要改变定子磁场的方向了呢?那就靠那三个霍尔了。可以认为那三个霍尔肩负着告诉控制器何时改变电流方向的任务。

网友B:
        无刷直流电动机
1. 稀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结构特点
1.1 无刷直流电动机(BLDCM)由电动机本体和驱动器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1.2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转子由钕铁硼永磁材料构成。在定转子形成的气隙中产生N-S极相间的方波磁场,所以也把这种电动机称为“方波电动机”。为了使电动机绕组准确换向,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作为转子极性的位置信号。
1.3 驱动器组成:
² 作为控制中枢的单片机;
² 作为电子换向的由IGBT或MOSFET构成的逆变桥;
²  作为电压型交—直—交主电路的整流、滤波单元;
²  作为人机接口的键盘和数字显示单元;
²   作为控制、驱动电源的开关电源。
2.无刷直流电动机的主要特点
2.1 高效率:无刷直流电动机转子上既无铜耗又无铁耗,其效率比同容量异步电动机提高5%-12%。
2.2 功率因子高:无刷直流电动机无需从电网吸取激磁电流,功率因子接近1。
2.3 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与他激直流电动机枢控时相应特性类似,所以它的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调速范围宽,但没有因电刷换向器引起的缺点,电子换向取代了机械换向。
2.4 电动机出力高:该电动机在体积和最高工作转速相同时,较异步电动机输出功率提高30%。
2.5适应性强:电源电压偏离额定值+10%或-15%,环境温度相差40K以及负载转矩从0-100%额定转矩波动时,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的稳态偏差,不大于设定转速的±1%。
2.6无刷直流电动机是一种自控式调速系统,它无需像普通同步电动机那样需要启动绕组;在负载突变时,不会产生振荡和失步。
2.7 无刷直流电动机具有直流电动机特性、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结构。
2.8 无刷直流电动机适合长期低速运转、频繁启动的场合,这是变频调速器拖动Y系列电动机不可能实现的。

二.稀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无刷直流电动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1.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的转子上粘有已充磁的永磁体,为了检测电动机转子的极性,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驱动器由功率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等构成,其功能是:接受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制动信号,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和制动;接受位置传感器信号和正反转信号,用来控制逆变桥各功率管的通断,产生连续转矩;接受速度指令和速度反馈信号,用来控制和调整转速;提供保护和显示等等。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原理简图如图一所示:

主电路是一个典型的电压型交-直-交电路,逆变器提供等幅等频5-26KHZ调制波的对称交变矩形波。
永磁体N-S交替交换,使位置传感器产生相位差120°的U、V、W方波,结合正/反转信号产生有效的六状态编码信号:101、100、110、010、011、001,通过逻辑组件处理产生T1-T4导通、T1-T6导通、T3-T6导通、T3-T2导通、T5-T2导通、T5-T4导通,也就是说将直流母线电压依次加在A+B-、A+C-、B+C-、B+A-、C+A-、C+B-上,这样转子每转过一对N-S极,T1-T6功率管即按固定组合成六种状态的依次导通。每种状态下,仅有两相绕组通电,依次改变一种状态,定子绕组产生的磁场轴线在空间转动60°电角度,转子跟随定子磁场转动相当于60°电角度空间位置,转子在新位置上,使位置传感器U、V、W按约定产生一组新编码,新的编码又改变了功率管的导通组合,使定子绕组产生的磁场轴再前进60°电角度,如此循环,无刷直流电动机将产生连续转矩,拖动负载作连续旋转。正因为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换向是自身产生的,而不是由逆变器强制换向的,所以也称作自控式同步电动机。
    2.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位置传感器编码使通电的两相绕组合成磁场轴线位置超前转子磁场轴线位置,所以不论转子的起始位置处在何处,电动机在启动瞬间就会产生足够大的启动转矩,因此转子上不需另设启动绕组。
由于定子磁场轴线可视作同转子轴线垂直,在铁芯不饱和的情况下,产生的平均电磁转矩与绕组电流成正比,这正是他励直流电动机的电流-转矩特性。
电动机的转矩正比于绕组平均电流:
Tm=KtIav (N·m)
电动机两相绕组反电势的差正比于电动机的角速度:
ELL=Keω (V)
所以电动机绕组中的平均电流为:
Iav=(Vm-ELL)/2Ra (A)
其中,Vm=δ·VDC是加在电动机线间电压平均值,VDC是直流母线电压,δ是调制波的占空比,Ra为每相绕组电阻。由此可以得到直流电动机的电磁转矩:
Tm=δ·(VDC·Kt/2Ra)-Kt·(Keω/2Ra)
Kt、Ke是电动机的结构常数,ω为电动机的角速度(rad/s),所以,在一定的ω时,改变占空比δ,就可以线性地改变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得到与他励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控制相同的控制特性和机械特性。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转速设定,取决于速度指令Vc的高低,如果速度指令最大值为+5V对应的最高转速:Vc(max)ón max,那么,+5V以下任何电平即对应相当的转速n,这就实现了变速设定。
当Vc设定以后,无论是负载变化、电源电压变化,还是环境温度变化,当转速低于指令转速时,反馈电压Vfb变小,调制波的占空比δ就会变大,电枢电流变大,使电动机产生的电磁转矩增大而产生加速度,直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与指令转速相等为止;反之,如果电动机实际转速比指令转速高时,δ减小,Tm减小,发生减速度,直至实际转速与指令转速相等为止。可以说,无刷直流电动机在允许的电网波动范围内,在允许的过载能力以下,其稳态转速与指令转速相差在1%左右,并可以实现在调速范围内恒转矩运行。
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来源于永磁体,所以不象异步机那样需要从电网吸取励磁电流;由于转子中无交变磁通,其转子上既无铜耗又无铁耗,所以效率比同容量异步电动机高10%左右,一般来说,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力能指针(ηcosθ)比同容量三相异步电动机高12%-20%。
    3. 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是以自控式运行的,所以不会象变频调速下重载启动的同步电动机那样在转子上另加启动绕组,也不会在负载突变时产生振荡和失步。
中小容量的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永磁体,现在多采用高磁能积的稀土钕铁硼(Nd-Fe-B)材料。因此,稀土永磁无刷电动机的体积比同容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缩小了一个机座号。
近三十年来针对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在寻找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方法,而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电流或电枢的端电压,就是直接控制电动机转矩的物理量。过去,由于稀土永磁体价格比较高等因素,限制了稀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应用领域,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其价格已迅速下降,例如,我公司推出得BS系列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售价已与异步电动机和普通变频器售价之和相差无几。稀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必将以其宽调速、小体积、高效率和稳态转速误差小等特点在调速领域显现优势。

楼主:
无刷直流电动机由轴承,机壳,定子,永磁转子,位置传感器转子,和位置传感器组件组成.电枢的线圈是经过电子换向器接在直流电源上的.电子换向器电路原理图有点象变频器.

网友C:
看供电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最后会有答案的.
变频器控制的应该是交流电动机,如果输入接上合适的直流电,会怎样?
三相交流电动机如果通过电子换向装置接入直流电.结果如何.
科技发展,简单-复杂-再简单-再复杂.在不断变化.
论坛就是要有不同观点.希望大家讨论.

楼主:
交流永磁电动机,励磁部分用稀土永磁材料。没有励磁损耗。直流无刷电动机,有点相似,最简单的直流电动机可以只有一个线圈,最简单的交流电动机,要有两个线圈。但多个线圈的电机,交流直流都有。

网友D:
所有的电机都是根据电磁原理来生产和制造的,其分类有许多种,按电源分类分交流还是直流,你把交流电源通入无刷直流或把直流电源通入交流电机,电机不可能工作,交直两用电机是特殊直流电机.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1051

楼主:
原来是按照电源种类分,现在怎么分?逆变电源已经普及.是按照电源分还是按电机的输入分?

网友A:
我们不是很常用,也不是了解,

楼主:
那么单相交流同步电动机和直流单绕组无刷电动机,原理有什么不同.科技发展实在让人迷惑.谢谢,

网友F(2010-09-26):
直流无刷电机没见过单绕组的,都是三相星星接法的绕组,如果电压相同完全可以用变频器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因为无刷直流机就是三项绕组的同步电机,只不过加了3个必须的位置感应霍尔,他们最终都是形成旋转的磁场,只不过是开环和闭环的区别。其实看特性无刷直流电机超越了变频调速异步机。但现在又有了开关磁阻电机。它的性能更是超越了以上两类电机。

网友G:
学习了,今天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