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M系列机器.75KW机器求救

楼主(2006-05-21):
有两台机器是同一型号,同一系列,同一故障,上电显示CF3,说明书说是输入电源故障,直流电压520V.检测不知是从何处取的,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各路输出正常.把CT全去掉还是不行.有修过这机器的朋友请帮忙.是一通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修过的请老兄们留联系方式.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电压啊,两个已经全布拆掉了啊.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坏了

网友B:
不懂!可以帮你问问,来电:020-61210777-850

网友C:
开关电源各组电压正常吗,我试开关电源是出现过这个代码当时有两路电压部正常

网友D:
把DU5换掉,再不行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楼主:
控制板坏了.有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D:
也可以修啊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元器件或检测部分坏了,送专业维修部门修理!

楼主:
说说是主板上那个片子坏了或着外围有那些?

网友F:
更换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D:
楼主都说了!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换什么电流传感器啊!你的机器是M的还是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