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电动阀的问题

楼主(2006-05-21):
各位同行,不知道你们单位的泵出口进口阀门都是采用什么阀,是采用手动截止阀还是电动的呢?用电动的是否可以在起泵的时候不用人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在控制室直接启动,大家有什么看法?
用哪里的电动阀好一些。
谢谢。

网友A:
我们用的电动头是rotork的,电动的当然可以远程控制了。
可以模拟量控制,也可以使用总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