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电机启动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06-05-22):
  前不久,启动风机时交流接触器烧了,那位大侠给俺讲一讲原理。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接触器烧了!触头烧了还是线圈烧了?

网友B:
启动电流啊

网友C:
触头烧启动电流大了才会烧,线圈烧跟启动电流没关系(线圈老化)。
大型电动机启动次数、启动电流要注意。因启动时电流比较大,假如启动后转了又跳了,因电动机处于热的,所以再次启动要注意时间间隔。

网友D:
说的太笼统,说仔细.

网友E:
风机启动是重载.电流大.启动时间长.接触器是不是长期老化了.导致烧毁.本人专业做现场电机启动调试的.有机会可加QQ368970665细聊.

网友F:
电机烧了?转换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