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式编码器故障

楼主(2006-05-22):
我的打印机上有一个直流伺服电机,打印过程中停止运转,使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请问如何判断故障,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TO;楼主
直流伺服电机上使用的编码器一般都是低脉冲的,请问楼上的那位,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