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edit软件做联机模拟问题

楼主(2006-05-22):
我用scredit软件做联机模拟,plc用的是dvp-32eh,可是软件总是说:"plc communication DLL Error!!!“.我的plc是接在com1上的,在模组参数中也设成com1了。就是通信不上。是不是还用什么设置,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能下载和不能与PLC通讯的原因有很多,要一点点的排除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1)通讯电缆没有插好,或者用了错误的通讯电缆
2)下载模式选择错误。DOP 提供了USB 和COM 口下载,一定要确认模式是否选择正确。
3)通讯参数设置错误。这是很多初学者常出错的地方。很明显,HMI 和PLC 选择的通讯参数要一致。对于每种PLC 的默认参数,我们手册都有详细的说明,一定要仔细阅读。
4)通讯协议选择错误。很多PLC 都提供了多种通讯模式和协议。一定要了解DOP 支持哪些模式和协议。也要知道PLC 当前使用的是何种模式和协议。比如:LG PLC 目前提供了CPU 和CNET 通讯方式。DOP 目前只支持CPU 方式,用CNET 当然不能通讯
5)PLC 设置不正确。市场上的PLC 种类繁多,每种PLC 都有自己独特的设置。比如对于西门子S7-300PLC,一定要先建立DB 块才可以与DOP 进行通讯。所以,熟悉自己使用的PLC 和了解DOP 所要求对PLC 的设置是成功通讯的前提。
6)产品的兼容性和单批品质问题。现在很多大公司的PLC 都在不同的地方设厂,产品的兼容性并不一定很完美,会出现某个批次的产品存在问题,也会导致无法与DOP 正常通讯;同样,也不排除某个批次的DOP 存在问题的。
7)硬件问题。最常见的是HMI 或者PLC 由于带电操作或者干扰等因素导致通讯芯片损坏,不能通讯。
8)系统冲突。操作系统安装很多软件之后会产生很多冲突,也可能导致不能下载。

网友B:
TO 杨工。那些原因是解决PLC-HMI不能通讯的:)
TO LZ.
您只需要这样设置,90%能在线模拟。
1、确认电脑有COM口。并确认现在使用的是COM1.
2、软件的【模组参数】【通讯】选择COM1,其他参数选择默认设置。
3、用PLC的编程线将PC与PLC连接上。
4、在软件上点击在线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B:
补充说明,如果还不能模拟的原因
1、使用了USB转COM
2、PLC com1参数被修改---请回归出厂值
3、请使用20060321版本软件。

网友C:
有时操作系统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人机软件的在线模拟/离线模拟功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2006-07-15):
请教产品处,用笔记本USB转232口(COM3)能实现联机模拟吗?摸组参数通讯设置里没有COM3,如果我想用本本做联机模拟,应该如何实现?THS

网友B:
暂时在线模拟不支持COM3以后的。研发人员已经在改进了。但你可以把COM3调整成COM1,方法就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