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配电问题!

楼主(2006-05-22):
有一朋友,房子要装修,问是否可以只配微型断路器?他的房子是一栋独立住宅,我觉得应该装一个塑壳开关做总开关的,不知道对不对?我是新手,还请指教!

网友A:
应装漏电断路器

网友B:
     漏电开关只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起不到短路保护

网友C:
入户线是三相还是单相都可采用微型断路器加漏电保护器,微型断路器也有大电流的。

网友D:
必须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E:
居民楼装修,电源规范要遵循民用电规定.不同工业配电

网友F:
建议进线总开关不要采用漏电开关,各个分路采用漏电断路器保护。

楼主:
一般家庭用电,63A的微断加漏电.然后每个控制对应一个单极的微断吧?

网友G:
我觉得应该要用那种带漏电保护的短路器。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以后的维修和用电过程中的保护。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进线用断路器,可以是两极也可是三极或四极,以情况定。支路中带插座的用带漏电的断路器,其余的用断路器既可。

网友J:
一般家庭用用微型断路器就足够了,电流正常情况下不用选很大,而且最好要知道他的上一级给他的电流是多大,即控制他家的空开多大,一般要小于上级空开,而且要带漏电的,一般选型号为DZ47-  /1N的,电流为16,20,32等等都可以,30ma的呦

网友K:
总开漏电流30MA,分开漏电流20MA.不然插座漏电,总开也会跳闸.

网友L:
如果进线是三相电源,那就要用三极断路器做主开关,单相就用两极断路器,下面分路照明用单极的,插座用双极带漏电的.

网友M:
走出泥泞:
         漏电开关只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起不到短路保护

  谁说的???

网友N:
支持泡泡虫的说法。

网友O:
漏电保护器实际上就是带漏电保护作用的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