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转速表

楼主(2006-05-22):
寻找转速表.要求:输入是15KHZ的,接600线编码器的A脚和地,电机是1500转的,AC220V电源,6位显示,价格500元

网友A(2006-09-01):
台湾AXE的转速表不知楼主用过没???AXE专业生产数位控制电表(电流表、电压表、线速表、转速表、直流信号转换器等) 台湾原产,台湾AXE大陆总代理,价格绝对优势。欢迎致电0769-85987399 85965129 85085692 85965126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业务刘智香 微電腦型轉速,線速控制錶 / Model:MMR
精確度0.03%滿刻度 可量測直流脈波/磁性感應器信號 最大輸入頻率50KHz 轉速,線速可任意設定 線速單位 米,英呎,碼/分鐘可任意設定 感應器輸入脈波可任意設定(1至99999脈波/自轉) 2組警報功能 15BIT 類比輸出功能 數位RS-485通訊界面 -------------------------------------------------------------------------------- 微電腦型雙輸入轉速,線速運算型控制電錶 / Model:MMX-R
精確度0.03%滿刻度 可量測直流脈波/磁性感應器信號 雙輸入運算功能(B-A,B/A,(B/A)-1,B/(A+B)) 最大輸入頻率 50KHz 轉速,線速可任意設定 感應器輸入脈波可任意設定 2組警報功能 15BIT 類比輸出功能 數位RS-485通訊界面 ---------------------------------------------------------------------------------- 微電腦型RS-485 顯示電錶(24*48mm/48*96mm)/ Model:MMX-RS
5位數RS-485顯示電錶 顯示範圍-19999~99999位數 通訊協議Modbus Rtu模式 寬範圍交直流兩用電源設計 尺寸小,穩定性高 ---------------------------------------------------------------------------------- 微電腦型轉速,線速錶(顯示幕0.8")/ Model:MMX-L
  精確度0.1%滿刻度 可量測直流脈波/磁性感應器信號 最大輸入頻率 50KHz 轉速,線速可任意設定 線速單位 米,英呎,碼/分鐘可任意設定 感應器輸入脈波可任意設定(1至99999脈波/自轉) 小數點可任意設定 1組警報功能 尺寸小,穩定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