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0/60Hz时低压电器元件的选型,尤其是接触器控制线圈的选择

楼主(2006-05-22):
现单位有一个台湾的项目,电源三相220v,单相电压110v,60Hz,按线电压/1.732应等于127v,为什末单相电压110v?另外60Hz时选择空开、接触器、固态继电器时应如何选?谢谢各位大侠

尤其是接触器控制线圈的选择

网友A:
大概是三相200V的!

接触器就选60Hz或者50/60Hz通用的就行,其它的空开和固态继电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