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意思LD SM0.0

楼主(2006-05-22):
 LD     SM0.0
 MOVB   2#10101011, QB2

楼主:
是不 是将Q2。0 ON Q2。1OFF  Q2。2ON,,,,,,

网友A:
PLC run模式时
将10101011付到Q3.7……Q3.0 Q2.7……Q2.0

楼主:
下面引用由wufeng在 2006-5-22 10:45:00 发表的内容:
  PLC run模式时
将10101011付到Q3.7……Q3.0 Q2.7……Q2.0
--------------------------------------------------------------------------------------------
    请教楼上可不可以解释为PLC run模式时
将10101011付到 Q2.7……Q2.0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
是八位的

网友B:
plc首次扫描时付10101011到 Q2.7……Q2.0

网友C(2008-12-11):
应该时电源启动的意思

网友D:
我是出学者,SM0.0 应该是西门子PLC的内部指令,是在通电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将2#10101011传送到QB2 寄存器中!!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楼上的,SM0.0是常通SM0.1才是你说的

网友F:
是啊,sm0.0是常通

网友G:
SM0.0是常通

网友H:
s7-200中的常通

网友I:
特殊继电器,PLC运行后一直接通

网友J:
当PLC运行后将二进制数10101011传送入QB2寄存器中。

网友K:
一个传送指令 啊       二进制的传到QB2

网友L:
写这程序的人肯定想用PLC来显8段LED显示。

网友M:
您说的是PLC内部的一个常闭点,当PLC处于RUN状态时,每个周期执行一次二进制数10101011传送入QB2寄存器中

网友N:
看看说明吧,呵呵,西门子200的啊,

网友O:
请教西门子200的SM0 .0   SM0.1  SM0.2  SM0.3  SM0.4  SM0.5   SM........等是什么意思?

网友G:
特殊内存字节0(SM0.0 - SM0.7)提供八个位,在每次扫描周期结尾处由S7-200 CPU更新。程序可以读取这些位的状态,然后根据位值作出决定。

S7-200 符号名 SM 地址 用户程序读取SMB0状态数据
Always_On SM0.0 该位总是打开。
First_Scan_On SM0.1 首次扫描周期时该位打开,一种用途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Retentive_Lost SM0.2 如果保留性数据丢失,该位为一次扫描周期打开。该位可用作错误内存位或激活特殊启动顺序的机制。
RUN_Power_Up SM0.3 从电源开启条件进入RUN(运行)模式时,该位为一次扫描周期打开。该位可用于在启动操作之前提供机器预热时间。
Clock_60s SM0.4 该位提供时钟脉冲,该脉冲在1分钟的周期时间内OFF(关闭)30秒,ON(打开)30秒。该位提供便于使用的延迟或1分钟时钟脉冲。
Clock_1s SM0.5 该位提供时钟脉冲,该脉冲在1秒钟的周期时间内OFF(关闭)0.5秒,ON(打开)0.5秒。该位提供便于使用的延迟或1秒钟时钟脉冲。
Clock_Scan SM0.6 该位是扫描周期时钟,为一次扫描打开,然后为下一次扫描关闭。该位可用作扫描计数器输入。
Mode_Switch SM0.7 该位表示“模式”开关的当前位置(关闭 =“终止”位置,打开 =“运行”位置)。开关位于RUN(运行)位置时,您可以使用该位启用自由口模式,可使用转换至“终止”位置的方法重新启用带PC/编程设备的正常通讯。
     兄弟不知道的东西多去帮助栏找一下、我们虽然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急用的时候可怕一下找不到。

网友P:
楼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当SM0.0导通,把二进制10101011,移到Q2.0~Q2.7.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当SM0.0导通,则"Q2.0,Q2.1,Q2.3,Q2.5,Q2.5"导通,也就是置为"1".

请关注我们www.plant-auto.cn,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Q:
看你这个是在哪里用了,他就是把二进制数据2#10101011送给qb2,因为sm0.0一直导通,所以你的数据就会一直写入的,那么在别的地方这个字节的输出就不能更改了!如果是初始化,你需要使用sm0.1

网友R:
如楼上所言.其实也就是中变成手法 ,

网友S:
对:xuekechong 关于

写这程序的人肯定想用PLC来显8段LED显示。

内容的回复:这么做也太浪费输出点了吧 ?!

网友T(2009-06-11):
LD SM0.0
MOVB 69, SMB130
MOVB 148, SMB187
MOVW +2, SMW190
MOVW +6, SMW192
MOVB 16, SMB194

网友T:
LD SM0.0
MOVB 69, SMB130
MOVB 148, SMB187
MOVW +2, SMW190
MOVW +6, SMW192
MOVB 16, SMB194

是什么

网友U:
SM0.0 是200的常通

网友V(2010-04-29):
提问 台达plc 中存储器有哪几种 k    H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W(2010-12-26):
那对PLC开始有什么作用呢  不加会怎么样  PLC不运行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关于那对PLC开始有什么作用呢  不加会怎么样  PLC不运行吗???

不是的   加了SM0.0指令之后  就以为着PLC得电 这个语句就会执行而不需要其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