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6-05-22):
故障现象,绝缘检察动作,相电压UAN=6KV.UBN=0.UCN=6KV.线电压UAB=UBC=UCA=10KV,与供电局联系说我们的线路没问题,别的地方B相接地.我的疑惑,为何B相为0,而A.C相没有升高根号3倍,线电压正常?低压也正常呢?请帮我!

网友A:
B与电缆外壳击穿.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其线电压不变,接地线相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相电压升高根号3倍。其中还有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之分,我手头现在没有资料,请那位高手指点

楼主:
毕庆民,别墅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的回复.故障确实是单相接地,接地点在供电局,而不在我们这.可为何B相为0,而A.C相没有升高根号3倍,低压也正常呢?请帮我分析分析!也请看到此文的朋友一起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