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楼主(2006-05-22):
本人在维修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盏高压钠灯,5KW,合上电源不亮,用万用表检测,高压钠灯一侧回路电阻正常,供电一侧电压正常,再合上电源,还是不亮,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最好测一下电流。我遇到过一次是保险丝烧的快要断了,换了就OK了。

网友B:
整流器?启动器?

网友C:
传统的高压钠灯就三个元件:灯,镇流器,触发器.5KW的没有见过.太大,不知道那里用?

网友D:
说清楚点结构。

楼主:
库房用探照灯

网友E:
是防爆的吗?

网友F:
经常维修金属卤化物灯,一般坏的都是触发器,不知你的钠灯是否也有触发器,不妨更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G:
5KW的吗??应该是回路电阻太大,线路电压损耗引起电压下降太多了

网友H:
有时金属卤化物灯老化了启动时间是比较长的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已经查出,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