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技术性问题!?谢谢

楼主(2006-05-22):
1、我现在是在1050/400变压器二次侧安装一个互感器,是否可以在他们即变压器和互感器中间安装一般的接触器,如果不可以是否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安装交流接触器的原因是手动控制电流是否经过互感器,我有旁路,以防止互感器故障,负载可正常运行?

网友A:
有必要这样做吗?多一个接点故障就多,可以在互感器的二次则加装压板就可以了啊,当互感器出现故障时,利用压板将其二次则短路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说说你的互感器是计量用还是别的什么用途?

网友C:
那有这么麻烦,互感器的故障少得可怜,不要用什么接触器,以后有你的事做。就直接装在变压器输出就行。不知道你是用来计量还是用来监视电流。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是不允许开路的,一次线是从互感器的中心穿过去的,出故障也不会影响负载,只是对计量或电流指示有影响,从你的情况看也不会是用来控制过电流保护跳闸的,所以没那个必要。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回路中不得接开关、接触器,把电流表或其它仪表(也许是采集系统)接死。
否则会产生高压造成故障。
如果电流互感器超了,你的变压器能受得了吗?在电流互感器过载烧掉以前,你的其它电器早已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