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电梯按钮命令语言

楼主(2006-05-22):
各位大哥大姐,组态王6.5中电梯按钮的命令语言怎么编写,有会的指点下小弟或者直接发个样板,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楼主:
我设计课题是四层电梯,根据已编写好的下位PLC程序,输入输出点分配如下:
一层内呼 X0  二层内呼X1   三层内呼X2  四层内呼X3  一层外呼上X4   二层外呼下X5
二层外呼上X6     三层外呼下X7    三层外呼上X10   四层外呼下X11   开门开关X12
关门开关X13    一层平层X14    二层平层X15   三层平层X16    四层平X17           开门限位X20    关门限位X21    电梯上升极限位X22        电梯下降极限位X23
一层内呼指示Y10   二层内呼指示Y11   三层内呼指示Y12    四层内呼指示Y13
一层外呼上指示Y14    二层外呼下指示Y15    二层外呼上指示Y16   三层外呼下指示Y17
三层外呼上指示Y0  四层外呼下指示 Y1    电梯上行Y2   电梯下行Y3    门电机开Y4
门电机关Y5    电梯上行指示Y6    电梯下行指示Y7

但是不知道各个电梯按钮的命令语言不知道怎么编写,现学也来不及了,所以来请教下!

网友B:
直接连接变量不就完拉嘛,这要什么命令语言呀。

楼主:
连了,不会动啊

网友C:
是不是你里面的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谢谢,我换了个软件,做完了

网友D(2006-11-06):
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网友E(2007-01-04):
王兄,能给我发一个吗?谢谢!
邮箱:doudou0227@sohu.com

网友F(2008-12-07):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6层电梯程序和组态王的组态图还有么?

能给我发下么=。=!!!

xiaohuanying258@163.com

我的邮箱

网友G(2009-04-05):
王兄 給我也發一個吧~fangming8791@126.com 6层电梯程序和组态王的组态图   太感謝了 急啊 我頂你我頂頂頂 O(∩_∩)O~

网友G:
有三層的更好 因為我們做的就是基本的3層 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能给我发一个吗?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wadakj5@163.com

网友I:
你在PLC里面的程序设计好就可以了,然后用组态王画面上的按钮直接给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J(2009-05-11):
对:长征三号 关于

你在PLC里面的程序设计好就可以了,然后用组态王画面上的按钮直接给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想请教下你关于组态画面里按扭连接的问题,麻烦加下Q

网友K(2010-12-10):
给我个实例吧 谢谢了  邮箱 307575812@qq.com

网友L(2011-01-30):
 王兄  也给我发一下六层电梯的组态   最近正学这个呢

网友M(2011-04-20):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王兄也请给我发一个吧!!duxun1989@126.com

网友N:
我也想要846083614@qq.com

网友O(2011-05-26):
王哥,也给我一份吧,感激不尽hongyingjinan@qq.com

网友P(2012-07-02):
对:王旭光关于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内容的回复:

能给我发一个六层楼电梯程序吗?万分感谢,

网友P:
你给我发一个六层电梯程序吗?万分感谢。邮箱地址:huangpo82@163.com

网友Q(2013-01-03):
ld x0 out m0

然后在组态王里建立对应m0的变量 在节目做按钮 设置m0

这么麻烦只因为x0不能直接写

网友R(2015-04-23):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能不能发个给我,274069838@qq.com   谢谢!

网友S(2017-05-21):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你好,请问可以把你相关的六层电梯或者五层电梯组态部分相关内容都发给我吗?我邮箱1157281342@qq.com

网友T(2019-04-12):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编好的六层电梯程序(用组态王编的)

王兄,刚开始学组态王,不知可否把电梯的那个发我,邮箱12753249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