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7KF02模拟量模块采集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信号的异常情况请教各位

楼主(2006-05-22):
    量程卡设为4线制,组态也设为4线制,MM430变频器,两个模拟量输出0-20毫安信号,分别指示变频器频率和电流。共有6台MM430,所以用了两个331模块,还剩4个通道也设为了4线制,接现场仪表。接线情况是10、11短接并接到20(M),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正负端分别和模块各通道的正负端相接。
    前几天监视PLC的模拟量输入信号,频率和电流皆正常。昨天用变频器BOP-2面板将模拟量输出设为4-20毫安,在面板上查看4-20毫安信号输出正常,再监视PLC的模拟量输入,发现所有变频器的电流和频率反馈都变成了32767,然后将变频器参数改为原来的0-20毫安,结果12个通道依然全是32767,以为是变频器问题,将其中一台变频器复位为出厂设置,没有一点效果,而且,如果将某个通道的线段开,断开的通道是0而不是32767或-32768,
    没办法,重新下载硬件组态,试了几次都不行,然后将硬件组态设为4-20毫安输入,下载,结果也不行,再将硬件组态改回0-20毫安,下载,奇迹竟然出现了,好了,
    太让人想不通了,我担心以后会不会突然又不行了,请高手指点迷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将变频器的电流加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