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这个程序很好!

楼主(2006-05-22):
这是个二分频的程序,严正过了,能用,就不搞不懂原理,盼望高手解释下

楼主:
图显示不了,写程序了
LD X1
ANI M11
OUT M10
LD X1
OUT M11
LD M10
AND Y1
OUT M12
LD M10
OR Y1
ANI M12
OUT Y1

楼主:
希望高手能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停止功能啊,写太复杂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是这意思,我是要搞清原理么?
谢谢指点了……

网友C:
利用了扫描周期差的原理,在继电器电路中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A:
仔细了解PLC程序执行的次序就明白了,明白扫描周期的含义

楼主:
第一此扫描的时候M0 ON Y0 ON
那第二次能使M11 ON吗?为什么?

网友D:
其实这个程序的关键是M12,作为控制点的M001翻转两次,M12翻转一次,由它控制Y001实现分频的.

网友E:
我决得也是一个按钮控制启动/停止,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在继电器中可能实现不了分频。

网友F:
我也觉得这个程序设计得太复杂了,用不着这么样编写

楼主:
为什么M10翻转两次,M12翻转一次呢?

网友G:
PLC是逐行扫描!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误以为X1 ON 第一,第二行一起进行的

网友C:
此程序还可简化

网友H:
TO:二聋戏猪
你理解的重点偏了,重要是理解X0与Y1的关系。
当X0闭合后,经过一个周期时输出Y1为ON
以后的周期只要X0没有再次为ON,Y1将一直保持ON。
一直到下次X0再一次闭合后,Y1为才变为OFF
X0再次闭合后Y1为ON
其中,M11的作用如下:
检测X0的状态,当X0由ON变为OFF的后一个周期,第一行中M11的常闭触点才能通,为下次X0通做好准备。这时候M10才能去控制M12通断。从而控制Y0的通断。
顺便问一下:这个程序你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只是一个基本的程序,没有特定的运用场合,偶尔看到,不能理解所以求教,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I:
上面有几位提出此程序可简化,请你们编个梯形图出来供我们学习和分享,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J:
程序是通的,但太复杂,如果有机械互锁,没有必要这样写

网友C:
network1
LD I0.0
EU
= M0.0
networ2
LD M0.0
AN M0.1
LDN M0.0
A M0.1
OLD
= M0.1
SIEMENS S7200的,我没有FX的编程序工具

网友K:
假设初始全为零,第一次按下的时候,M10,M11置位,M12没有置位,结果是Y001置位且保持;第二次按下的时候,M10,M11置位,由于Y001在前面试保持的,所以M12也置位,导致Y001的梯级断开,Y001复位。通过上述分析,M11在逻辑中根本没有作用,你把梯级的第一行去掉,第二行的M11改为M10,程序还是一样的。还有更简单的逻辑,如果有兴趣的话加我QQ:4480028我发图给你。我现在还不是VIP用户,不能直接发图,抱歉!

网友L:
大侠门!来点实惠的给个FX2n的JIEMI软件吧!ruijinshui@yahoo.com.cn 谢了!

网友M:
LD X0
FF Y0

网友K:
首先更正一下,我上面的回复中所说的对搂主所发程序段的修改是不合理的。我发一个用AB的梯形图做的程序段,给大家分享。

网友N:
LD X0
ALT(P) Y0
这是一启一停,如要分频应写成
LD X0
ALT(P) M0
LD M0
ALT(P) YO

楼主:
ALT梯形图里有吗?

网友N(2006-07-26):
老大在Fx-2n里有呀

网友O(2007-02-27):
这个程序明显有缺点,应该在X上加个上升源

网友P:
对,必须作成上升沿才行。

网友Q:
TO:孔宗贤
   如果将第一行程序去掉,将M1换为:X0 + ONS指令
   这样怎么样呢?可以吗?

网友R:
呵呵....就是个瞬动按钮启动/停止的程序而已,很简单啊,如楼上说的了解PLC的工作原理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S:
单启停,了解PLC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T:
这是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停止功能,并且利用了PLC逐行扫描的功能

网友R:
FX系列不是所有都支持ALT这个指令的

网友U:
单键启停的PLC实现方法很多。

网友D(2007-04-08):
用不着加上升沿

网友V: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X1控制YO的启动与停。然后用X2控制要不要这功能

网友W:
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其实一个好的程序就是要简单,可靠,可读!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X:
LD X1
OR Y1
LDI M1
ORI X1
ANB
OUT Y1
LDI X1
OR M1
LD Y1
OR X1
ANB
OUT M1
END

网友X:
第一次
X1 ON   Y1 ON
X1 OFF  Y1 ON  M1 ON
第二次
X1 ON   Y1 OFF M1 ON
X1 OFF  Y1 OFF M1 OFF

网友Y: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Z:
LD X0
ALTP M0
LD M0
OUT Y0

网友AA(2007-05-09):
y001应该是常闭接点 这样能使现单钮启停

网友AA:
上述错误,程序无问题

网友AB:
LDP X0
ANI Y0
SET Y0
LD Y0
PLS M0
LDP X0
ANI M0
RST Y0
这个是分开的,你可以把急停等加进去,很容易
LDP X0
ALT Y0
这个也可以,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加急停

网友AC:
如果这个程序要是正确的话应该是X001闭合后,Y001随扫描周期变化吧

网友AD:
方法很多

楼主(2007-07-09):
我下载在做自动化系统,有同行的,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AE:
程序的意思就是,压一下ON、再压一下OFF,用M10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还可以用ALT嘛,

网友AF:
好像有问题 上面 那程序

网友AF:
没有问题

网友AG:
确实,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能完成这样的功能,都是可行的程序/电路。

网友AH:
三菱FX系列PLC的二分频直接用ALT指令就行了,不用那么复杂,那是书上的例程

网友AI:
第一个扫描周期:x1-on,m10-on,y1-on.
第二个扫描周期:x1-on,m10-on,y1-off.

网友AJ:
楼主的那个程序是不是太复杂了
LD X0
AND Y0
OUT M0
LD X0
OR Y0
LDR MO
OUT Y0
这个程序就可以了,简洁明了

网友AK:
用alt

就搞定了

网友AL: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