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nworks和profibus-dp怎么互相连接啊

楼主(2006-05-22):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lonworks和profibus-dp总线互联之间的研究
因为专业课基本没学到相关总线,而且现在就对两个概念稍微有点理解,但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老师们帮帮忙啊~~~谢谢拉!急啊

网友A:
先用google查一个做网关的公司,有几个非常专业做总线网关的公司,拿资料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B:
http://www.c-profibus.com.cn/
去看看,它提供开发版,可自行根据协议开发硬件,应该有你要的东西!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好心的老师帮帮我啊
现在要做用组态王,wincc做OPC服务器
从而保证两条总线能通信息和能采集数据......关键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老师帮帮忙啊~~谢谢拉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