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如何用C脚本实现窗口控件中画面的切换

楼主(2006-05-22):
如题,拜托高手指点。

楼主:
要是复杂,VBS脚本也行。怎么实现?

网友A:
Dim objScrWindow
Set objScrWindow=ScreenItems("窗体控件名")
objScrWindows.ScreenName="新的需要显示的窗体名(不需要扩展名)"

楼主:
非常感谢!再问一下高手,怎么用VBS调出一个窗口?弹出和替换怎么分别实现?

网友A:
WinCC是的弹出式窗口是通过画面窗口控件来完成的,替换时只需要替换画面窗口的名称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在一个画面中能调出另一个画面,另一个画面中画面窗口控件中的画面是特定的,怎么实现?
我想先打开一个画面,再替换控件中的画面,因为控件中的画面不一定是我想要的那个.

网友A:
多放几个画面窗体就可以了。

楼主:
多放几个画面窗体?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另一个画面中画面窗口控件中的画面是特定的”

楼主:
换种说法解释,从一个画面A上的功能按钮可以切换它的画面窗口的画面,这些功能按钮在另外一个画面B也有,要实现从画面B上的按钮切换到画面A,且切过来时画面窗口里显示的是与功能按钮相对应的画面.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了吗?

网友A:
这种方式的切换一般使用以下2种方法:
1 在每个画面上都组态按钮,每个按钮对应不同的事件。
2 在画面窗体的下方放置按钮,每个按钮的事件中加入判断当前画面的程序,这个很容易实现,使用CASE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小女初学者,还是很迷糊。
您说的方法一,比如上面说的B画面的按钮,该如何组态呢?
方法二,画面窗体的下方放置按钮,是不是要点击按钮,那要实现从画面B到A画面的同时自动判断并切换到所需画面窗口,能行吗?

网友A:
方法一:在A画面放置按钮,组态动作为:点击该按钮打开B画面
在B画面放置按钮,组态动作为:点击该按钮打开A画面
方法二:当前画面为A画面时,该按钮的标志位为TRUE,此时按钮脚本应该是只允许从B画面切换到A画面
当前画面为B画面时,该按钮的标志位为FALSE,此时按钮脚本应该是只允许从A画面切换到B画面,对于2个画面来说,检查标志位可以使用IF条件判断语句,但是如果是多个画面进行切换时,使用IF语句将使程序变的繁琐同时可读性很差,不易于程序的维护,此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整数变量来对应于你的画面,如:当画面A时,此时整数变量值为1,画面B时,此时整数变量值为2,画面C时,此时整数变量值为3,依此类推,然后使用CASE语句进行画面的判断。

楼主:
看起来很复杂啊,不太明白。我要实现从B画面的按钮切到A画面的时候,能同时让A中画面窗口控件的图显示为对应的,(A中画面窗口控件的图可能是空或者默认成其他图)。你所说的按钮是在哪画面?

网友A:
看来你得基础非常得差,建议好好看看wincc组态手册2后再组态类似项目。如果还有什么不懂得话,你可以加入QQ群24364816进行探讨,该群仅讨论wincc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刚入门的小女。

网友B(2007-08-30):
我看了这个帖子,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前我是做C++编程的.现在刚刚学wincc,上面阐述的道理我都能明白.但是用vb实现你上面写的代码.为什么不能打开我的新窗体呢.我只是想想通过A窗体上的按钮打开B窗体.我什么上面的代码不好使呢?

网友C:
打开画面
OpenPicture("xxx.pdl");

网友B:
哦 这个函数是C语言的,因为我要对数据库操作,所以我使用的是VB 脚本,有没有vb的打开窗体的函数呢

网友D:
说白了就是画中画,一个画面里面的画面窗口控件,要是在这个子画面中切换到别的画面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