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5-22):
各位大侠,我是一名毕业生,毕业设计用s7-200做的,但是在与组态王通讯时出现了一点问题,总是提示通讯失败,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你是用的那一种通信模式,PPI还是MPI?

楼主:
我用的是PPI
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啊

网友A:
你对通信组态没有呀?选择COM1或COM2,组态完连接就OK拉。

网友B:
你使用默认设置,你在用组态王通讯的时候,把PLC程序编辑器给关闭了就可以了!
如果程序编辑器打开着,则通讯通道被它一直占着!关闭了,组态王就能通讯上了!

网友C:
组太王能和S7-200直接通讯?!

楼主:
组态王信息窗口总是显示:通讯失败哦.请问PPI线是什么样的?就是普通的串口那样的线么?

网友D:
我也要做这个哦,有点类似。

网友E:
我以前做的时候,组态王和S7-200通信要用自定义协议的,就是需要向PLC中下载一段程序,然后才能通信,这个程序可以在组态王的网站上下载到,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

不知道现在组态王是不是有改进,呵呵,如果不行可以去组态王的论坛去问下.

网友F:
IN fact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