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关于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6-05-22):
我在一条拉丝机上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由于电容达不到该城市的标准,在总线上使用了电容补偿,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电容补偿无法使用,只要连入电网,电容补偿柜的保险就会断掉。希望哪为高手帮助解答一下原因,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从哪个方面着手!

网友A:
功率因数太低了吧?所以加电容补偿?这个东西没有用过,不过用了扁平气候,功率因数会提高的。。

网友B:
我猜,你操作的不对,应该是在总线不带电的时候,电容器就应该投上去了,否则,电容的投切电流很大,要用预充电电阻

网友C:
是不是保险丝的电流和电容器的容量不匹配呢

网友D(2006-07-26):
变化的负载最好搞一个自动补偿柜。

网友E(2006-08-30):
同意SMASHER的观点!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