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经典

楼主(2006-05-22):
     我这里是钢铁企业经常用到10T的天车
一晚上.一天车突然钩子注意没主副钩的就一主钩.只能升不能降了..高手分析哈
首先这天车是旧 的就装了零位保护其他的保护什么都没...本人新手希望多多跟大家交流哈子..本人Q3946835
D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凭这些没法判断.

网友B:
检查以下凸轮控制器,如果电气没问题的话,看看刹车,估计刹车问题不大,还能升吗,最后检查减速箱

网友C:
本单位也有一台15t的天车,基本上都是我修的,至于你说的故障原因太多了可能凸轮开关触点接触不良,限位断火器失灵。。。。。。总之可能太多,单凭你这几句话叫人怎么判断。

网友:
你是哪里人?

网友D:
10吨的天车就是个电动葫芦吧?还有零位保护?还是凸轮控制器控制的?那有正反转接触器没?那下降分反接、单相、发电制动三档没?说清楚了才好找故障原因撒。

网友E:
我搞过5T的,问题一样,那是限位断火器失灵。
你看一下是不是。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跟支持。。我先说明一下
我是湖北的
我那个天车不是电动葫芦。他是电动双梁起重机。俗名叫天车是10T的。。我们买来的时候就旧的天车。就是个机器。线路全部是我们自己的电工装的。我们就装了个凸轮的零位保护其他的降压保护和什么门的安全保护都没装。反正就这个保护还有一个小车的2个行程开关 和钩子的一个上升限位开关就没别的了。。他就是钩子有一个方向不动而且凸轮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后来仔细查了一哈是控制线送了接触不两我日。。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三少爷De〖仆人】 :“后来仔细查了一哈是控制线送(松)了接触不两(良)我日。。”,错字太多,语言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