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气隙对电机有何影响

楼主(2006-05-22):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气隙影响电机的主磁通,影响电磁转矩。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原则上来说气息应该越小越好。太大会使电流增大,影响电机出力。

网友C:
电机的磁阻主要在电机的气隙上,气隙越大,磁阻越大。所以要求气隙越小越好。但因为加工的问题,气隙不可能做的很小。
气隙大了会使电机的空载电流加大,出力减小。
气隙太小会造成转子和定子的磨擦,俗称扫膛。会使电机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

网友D:
电机气隙影响电机的主磁通,影响电磁转矩。原则上来说气息应该越小越好。太大会使电流增大,影响电机出力。

网友E:
电机的磁阻主要在电机的气隙上,气隙越大,磁阻越大。所以要求气隙越小越好。但因为加工的问题,气隙不可能做的很小。
气隙大了会使电机的空载电流加大,出力减小。
气隙太小会造成转子和定子的磨擦,俗称扫膛。会使电机损坏。
说得对

网友F:
说的都对,支持每一位,

网友D:
说的都对,支持.

网友G:
气隙控制是生产电机的一个重要参数,电机生产厂会控制很严格.一般定子是冲压加工后液压叠加工而成;转子是经车加工.

网友H:
气隙过大,则磁阻增大,励磁损耗加大,励磁电流加大,功率因素下降。过小则气隙谐波磁场增大,电机杂散损耗和噪声增加,最大转矩和启动转矩减小,气隙太小会造成转子和定子的磨擦,俗称扫膛。
装配也困难。

网友I(2010-01-14):
关于直流电机的换向绕组和补偿绕组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