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的DO模块质量稳定吗?

楼主(2006-05-22):
车间里的西门子DO模块今天又有一个点不能输出了,是不是质量不过关啊?还是控制柜里的供应电源质量不好?以前也遇到过几次,已经断断续续有4、5个出点都不行了!输入还好,都正常,外面的二次回路也正常。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的确,本人也遇到过两次,电源是专用的西门子电源,应该是模板的问题。

网友B:
我用的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出现过问题。我们系统中有时会有冲击电流,就经常会坏。都坏了3个了,不过幸亏西门子免费更换。

楼主:
TO:支峰
免费更换?! 是吗?如何做到的,和他们的服务部门联系吗?

网友C:
质量还行;
我公司有S7-200的A/D模块;

网友D:
可以检查模块电源和外部连接设备;另外检查软件;实在不行,加继电器隔离。

楼主:
车间是采用的继电器隔离,但效果不好。DC24V输出加继电器变为AC220V二次回路控制接触器,控制的都是异步交流电机。软件和电源的检查如何做到?(供应的24V电源是外部的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