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小弟一个忙吧

楼主(2006-05-22):
某街道照明线路某时段电压过高达240V,造成灯具频繁爆破,现在欲在原来变压器和照明线路中安装一自耦变压器,当电网电压过高时通过自耦变压器调整电压,当电网电压正常或者自耦变压器故障时通过旁路,前辈们是否可以提供原理图,
    我的疑点在于是否可以在自耦变压器的一次侧加交流接触器?  如果可以提供原理图就在好不过了,  可以发到ycykobie@163.com

网友A:
240v电压不会造成照明灯的频繁烧爆破的,你应该查找别的方面原因。

网友B:
用的什么灯?

网友C:
如果可以,调变压器分接头降压。

网友D:
看一下老式的交流稳压器的原理,和你设想的一样。
但我也认为240V不会造成照明灯的频繁损坏。
最好不要用白炽灯,费电又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