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ROFACE触摸屏下载

楼主(2006-05-22):
刚接触PROFACE的屏幕,GP2500的,用网线怎么下载画面呀,望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
根据《用户手册》先把GP的IP地址设定好;
《用户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上电以后,摁触摸屏任意三个角进入离线进行设置。在扩展- 以太网里设

楼主:
屏幕上我设置了,但在传输设置中找不到IP地址的设置,只有GP设置中的通讯设置有IP地址设置,我想那应该是对下位机的吧。烦请说详细点呀,谢谢

网友C:
我也刚刚接触此屏,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给你讲个具体例子吧。
1.把你GP的IP地址设置为: 192.168.0.33
2.把你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 192.168.0.22
3.在传输的时候用交叉网线(如果没记错的话,两个水晶头的接线方式应该是13,26交叉的); BTW:这种连接线是你GP和电脑直接连接,不通过其他东西连接(比如集线器等)
4.在GP软件里,传输设置里选择以太网传输,把你GP的IP地址192.168.0.33(你也可以选择自动搜索IP)
5.传输...OK,没问题...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请拨110...呵呵

网友D:
网线要选双机互连线,ip地址前面三位触摸屏和电脑一样,最后一位不一样就可以了。比如
192.168.0.1
192.168.0.2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尤其是天任电子公司和小毛驴ke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