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找电缆故障点?

楼主(2006-05-22):
有2条电缆有短路现象(一条160米另一条95米),目前铜价飞涨,本着节约宗指,想查找故障点?有何办法?前提是手上没有先进仪器,只有万用表.本人听说过用电容法或电阻法查找,但没有实践过!哪位高人有高见???!!!

网友A:
是明埔还是暗埔

楼主:
埋地下的(暗铺)

网友B:
因为是短路现象,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先把地下的土隔几米挖开一个点,露出电缆,然后再把电缆其中短路的两根通过调压变压器接上适当的电压,然后用手感觉电缆的外表温度,注意加的电压不可太高了,要不电缆绝缘层整根损坏就完了.

网友B:
可以用电焊机的焊接线试试,但只能短时间,要不电缆准坏了,呵呵

网友C:
你可以用电缆测试仪。

网友C:
你可以用电缆测试仪。
或你那电缆中间有没街头。

网友D:
建议你把整条电缆挖出来看一下,外观上没有异常的只有分段测,再用接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