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变频更换电容后的问题

楼主(2006-05-22):
西门子6SE4886变频器使用10年后,有部分大电容(3300微法,400V)容量减少很多,更换一个电容后,开机半小时后发生爆炸,直流母线处绝缘破坏,整流模块及多元件烧,该现象在同型号变频器上多次发生,使我们对更换电容有了恐惧感,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你其它的也要换啊

网友B:
不是简单的那个电容坏换了就好!
换了还会炸证明还有隐患没有排除。

楼主:
爆炸后经过更换短路损坏件和局部加强绝缘处理后又都能运行正常,其他电容也要一起更换是什么原理,能否说明

网友C:
看看其他的东西

网友B:
现在还会炸吗?

楼主:
不是大电容爆炸,而是直流母排附近炸,都是更换一个电容后炸一次,处理好局部绝缘后就不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