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型1151差压变送器0点扰动较大,是何原因造成的?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6-05-22):
最近现场有一块智能型1151差压变送器,在排除现场系统干扰后,在4ma,0点位置总是不稳定,电流值总是跳变,从3.994-4.012之间跳变。不知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24462942该群为化工仪表维护技术经验交流,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和校正方法:
1.回路
      检查加到变送器的电压
      检查是否断续短路、断路和多点接地
      注意:检查回路时不能用大于100V的电压
2.流程压力脉动
      调节阻尼电位器
3.引压管
      在充液管路里是否有残存的气体,气体管路里是否有残存的液体
4.电气连接
      检查短路或开路
      保证接插件是清洁的,同时检查敏感部件的连接
      检查插针8是否可靠接壳
5.电故障
      用备件检查有故障的电路板
      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来电:0577-62885619 王工

网友C:
这个扰动还算正常吧,一般的接地,残压,不会有这么小的跳动

网友B:
是的,上面我说的是常规分析输出不稳可能的情况.但是根据楼主的参数来看,这点微小的浮动应该算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正常情况下,毛细管稍微震动都有可能产生上述输出电流轻微的浮动的

楼主:
多谢各位,我们公司用的差压1151主要用于蒸汽的收费计量,虽然波动不大,但是在智能流量演算器上(fc6000),会有0-0.2左右的流量显示,这就容易造成收费纠纷.所以次问题必须解决.

网友D:
1151变送器质量问题,换横河川仪EJA变送器就能解决

网友E:
可以用小信号切除

网友F:
用差压来进行计量交接,这本身就是选型错误,

你换谁家的压变可能都是一样的结果。

没有一种仪表是万能的,我们选择的时候如果只考虑初次投入,将来带来的麻烦必定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