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600水泵拖动过流问题

楼主(2006-05-22):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单位用的是ABBACS600变频器,功率为5.5KW,用以拖动生活供水水泵,一拖二PFC控制,两台泵交替运行,两小时一倒,一直运行得很好,最近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用水量加大的原因,最近老是出现过载报警,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发现ACS600带两台泵时,如果用水量加大,主泵达到一定频率时,辅泵启动工频运转,当涌水量减少时,辅泵会自动退出运行 。后来我经过调整辅泵启动频率实现了这一功能。可是两小时以后也就是倒泵以后,(也就是说原来的主泵变辅泵,辅泵变主泵),当达到设定频率时,突然接触起一阵乱跳,两台泵都不转了,然后显示过流。复位后情况还是如此。一直到两小时以后倒了泵,(原来的主泵辅泵又变了过来),又正常了。两小时后又不行了、、、、如此反复,我的头都大了,求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16009@SOHU.COM

网友A:
先仔细检查一下外围控制回路,有可能不是触点坏了,就是接线松了.

楼主:
佩服,说到点子上了,今天哦仔细的查了一下,果然是有一个辅助触点松了,现在已经好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