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问题

楼主(2006-05-22):
      我这里一台丹佛斯2800-750W送电显示ERR37,考虑应该是通讯故障,各位有办法解决吗?如果有板也可以考虑换控制板.......

网友A:
是通讯的问题,不过不是控制板而是下边的小板EEPROM程序丢失!!! 可以和我联系 13687682508 马

网友B(2012-09-07):
换个那个小板子就好了,从旧的上面拆个下来就好了,2800 2900都通用的

网友B:
如果要旧版子请联系我13506208210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