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关于三菱显示屏无效

楼主(2006-05-22):
我最近刚用到三菱F940触摸屏,只设计了一个运行画面,在运行时采用字来实现部件切换时显示: 显示屏无效 No02,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说的是啥意思,啥叫采样字来实现部件切换呢,LZ能否说的明白一些呢,也许更多人可以帮上忙,楼主是用和软体设计的呢

网友B:
搂主你是把D0,赋了K2吧,但并没有创建2号屏,你建一个2号屏马上好

楼主:
谢谢,是在PLC程序中使用了D0,把D0改成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