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40L160报OC1

楼主(2006-05-22):
三菱F540L160报OC1,模块是好的.

网友A:
上电报OC1呢?还是一运行报OC1?

楼主:
上电不报,一运行就报

网友A:
重点393和339比较器,周边的阻容元件,電阻有可能开路

楼主:
我这台变频器是F540L-S160K  160KW的.没风到393和339的比较器.U\V\W的端子分别接了1M的电阻进了一片44脚的335100芯片的8脚、9脚、10脚。

楼主:
变频器维修界的专家们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查一下驱动吧....................

网友C:
这种故障可能坏的部位很多,驱动,检测,主板都有可能,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经验的,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楼主:
这种模块很特别

网友D:
驱动光藕坏得多

网友E(2009-06-14):
三菱一运行就OC1就是修不好,换了运放,查其它的都好的,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一下啊"".是一台三菱740系列90KW
空载一运行就跳OC1
6路驱动静态正常

网友F:
我可以修好 只需要发板给我就可以了 价格低 时间快 保用1个月需要帮助电话联系13812126331 QQ494095965

网友G:
检查下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