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24MT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22):
三菱FX1N-24MT,采用旋转编码器做信号输入,输出共接了四个点,一个常闭,两个是编码器转一圈,各通断一次,还有一个是编码器转一圈通断两次,控制的全部是电磁阀。最后一个两次的,当编码器每秒转三圈时,即电磁阀每秒通断六次时,工作正常;当编码器每秒转五圈时,即电磁阀每秒工作十次时,就会有问题,现象为,偶尔有两次接通之间没有断,就是电磁阀本应该工作两次但实际上只工作了一次,也就是两次通断连在一起变成了一次。当速度加到编码器每秒转七圈时,两个之间不断的现象更多,可达到四五十次就有一次。
电磁阀是SMC牌,型号为:SY5140-5LZ-02。
可以确认电磁阀没有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磁阀动作频率响应不高!!!!

网友B:
频率超过了电磁阀的上限

网友C:
电磁阀要有时间来反应呀;

网友:
电磁阀没问题,PLC的对应Y点指示灯少亮了一次,那个频率对电磁阀来说没有问题,还可以再高一点。

网友B:
程序也是对的吗

网友D:
这种控制方法本身就有问题,行不通的
zhe3000@tom.com

网友E:
plc有个扫描周期,刚好冲突时是有可能漏掉的。

网友F:
建议在电磁阀并一电容试一下

网友G:
电磁阀响应频率根本不可能达到你预想的状态,它本身里面还有阀芯需要动作.

网友H:
建议另编一测试程序控制电磁阀,输出每秒十次或更多,看一看电磁阀动作是否正确

网友D:
换一种PLC就可以了.
ZHE3000@TOM.COM

网友:
电磁阀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电磁阀更高的频率都用过,比他差的都可以每秒十几次。而且PLC的那个Y点在电磁阀没断的那一次也少熄灭一次,所以我认为是PLC的问题。
这个问题以前也出现过,我把出现问题的那个点的电磁阀换到另一个备用的点上就好了,但是这次已经没有备用点来换了。只好把速度开慢一点。
等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再去开的时候,那个点又正常了。电磁阀每秒工作14次没问题。但我担心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TO二聋戏猪:
那程序用了两年了最近一次修改也是一年前的事了,所以程序应该没错。
TO张红毅:
请解释一下这种控制方法哪里有问题,为什么行不通。你认为应该怎么控制呢?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1N—24MT,需要换吗?
TO孟雪莲: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的。
TO学仁:
你是说在电磁阀的电源线上并一个电容,那起什么作用,应该并多大?
T

笔名,若此

网友:
可以对输出进行记数,确认输出次数没问题,那就是电磁阀的相应太慢了

网友:
因为电磁阀工作有声音,我对应PLC的那个Y点看,当对应的Y点没亮时,电磁阀也就没工作,也就是少断了一次。只要对应的Y点有亮,应为生产速度稳定,所以电磁阀的工作声音也委均匀,当Y点少亮一次时,即使电磁阀每秒工作十次以上,还是可以很清楚的分辩出有一点没断。
现在确认是PLC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自己变好了,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请大家在PLC方面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I:
在没有查出故障原因之前,任何一点都要怀疑,
1、plc编一段程序用来计编码器输入的信号,四个输出点都要测试。看看有没有丢信号。
2、仔细检查程序
3、电磁阀有可能还真没有问题,因为30ms的通断都能甚任。

网友J:
应该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

网友K:
测试一下PLC的热稳定性,
测试一下编码器的输出脉冲。

网友L(2006-07-03):
如果你的程序是对的.那就是你的负载问题.你的问题在于输出晶体管发热造成的.你并联上一只续流二极管我相信问题会解决.

网友M:
 散步的说法应该是对的,我又一次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电磁阀线圈上一般有一个当指示灯用的二极管,将电源反过来接就成了续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To micke(深圳):
我把电磁阀的接线端的小盖子拿掉,里面的发光二极管是通过两个反向连接的二极管接到电源的,也就是说正负极反过来接那个发光二极管也是亮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才是正接,怎样才是反接呢?

网友N:
 电磁阀动作频率响应不了,频率超过了电磁阀响应

网友O:
高速输出只有y0-y1你换了其他点就不行了

网友P:
黄杰的说法是对的,同意,不是电磁阀的问题,是PLC输出点的问题

网友Q:
我看结合起来解决比较好,就是将输出点改为Y0或Y1,另将电磁阀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R:
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你想速度快点的话只有换PLC了,MT的PLC久了就会这样,如果说震动大的话更严重,我就碰到过。

网友S(2006-12-17):
能否看一下你的程序MWQ123502@163.COM

网友T:
加直流SSR就行了

网友U:
你可以用AMD型系列,脉冲电磁阀试一试

网友V:
太高频率了

网友W:
看看PLC晶体管输出方式的标准电流是多少啊!!!!!!!!!??????????
是不是你的电磁阀的控制信号断电阻过大使PLC的输出电流答不到要求,需要加旁路电阻啊!!!!!!!!!

网友X(2007-11-14):
FX1N-24MT 大量现货特价

QQ:7248749
MSN:llz778899@hotmail.com

网友Y:
电磁阀有问题,可以肯定的,只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Z:
频率高了.电磁阀响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