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没问题吧?

楼主(2006-05-22):
  有一台20KW发电机组有两个150AH的蓄电池(12V*2)需要配个充电器,手头上正好有个24V电动车充电器,只是上面标注为12AH/3A,看到它纤纤瘦体与体型硕大的蓄电池搭配似乎很不得体,在散热方面我可以改进,只是容量相差太大又是智能式不知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能用,不过充电效果不好。毕竟它的充电电流太小。

网友B:
不能,电瓶欠充电,影响寿命

网友C:
充电器不能标AH,要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D:
可以充呀,但是你的充电电流太小,电瓶吃不饱

网友E:
     充电电流在15A为易。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这个方案我已经取消了,原因正如大家所说的一样:充电电流太小,致使开关电源板长期处于工作状态下而不会充饱自动转为浮充,而这对于线路可靠性存在潜在危害。
   我不喜欢做没把握的事。

网友F:
刚毕业,我是学自动化的,现在让我干一些电工的活,AH是什么意思?

网友G:
AH是什么意思?安培小时

网友H:
 AH是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I:
能不能充足电要看充电电压,充电器电压大过电池的电动势就能充足电,充电电流大小只对充电时间有影响。

楼主:
  是的,理论上是这样,但我们还要150AH的大电池其自放电电流大约在1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