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查电缆短路点简单易行的方法

楼主(2006-05-22):
最近我公司的2条240*3+120*2的电缆,一根长160米,另一根95米,均采用直埋敷设,距地面70CM左右。用摇表测出两根电缆均存在两相间短路.有无简单易行的方法查到故障点?不借助任何特殊仪器。 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A:
你知道电焊吗

网友B:
有一种方法,只是有点麻烦,你见过一种感应式断点检测的试电笔吗?10元一支的,有110V,220V显示的。你先把故障电缆搁几米挖一段出来。给短路的两根线串上1000W碘钨灯(电流大些),通上220V电。然后用电笔紧贴电缆表皮测量,找出有数字显示与没显示的两点,中间就是短路点

网友C:
有一种检测电缆故障的仪器,德国进口的,检测可将故障确定在一米范围之内,我们厂以前用过,效果很好。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网友D:
分段法,中间中间再中间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谢意的电焊法能否详细解释下?
熊工的方法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实际工作中使用过吗?
请赐教!

网友E:
我在一本资料上看过一种办法,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设L1,L3两相线线芯短接,L2相完好,现将电缆的任意故障相线(L1)与完好相线(L2)的同一端连接,使之接触良好,这两根线的另一端接上两节干电池(约3 V),后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出L1相线两端与L3相线两端的电压U1与U2,表测出的电压就是故障相线(L1)两端分别到短接点的电压,由于电缆材料相同,截面相等,其两端电阻之比等于两端芯线的长度之比,依次可以求出短接点位置。
公式为U1/U2=L1/L2=L1/L-L1  L为电缆总长度

网友F:
artliang
         你好,对你所说的检测电缆故障的仪器很感兴趣.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或者给个相关连结  谢谢

网友B:
断点感应电笔在断点测试时是不接触导体,而感应导体内部工频电压而工作的,这个方法鄙人曾在矿井下测过短路电缆。效果很好,快速又经济。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呵呵!

网友G(2012-09-16):
2楼正解,我开始也没有什么号办法,不过这种方法不能用于地埋线缆。

网友H:
总共就一百来米  我建议自己在现场查看 ,观察仔细 看可能是什么地方被挖机挖断过,或者其他施工破坏的痕迹,

如果当时有套保护管的话,比较简单 中间中间再中间

另外考虑下成本 如果现场还有施工队的话 建议重新敷设  因为即使找到断点了  估计线缆也是破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