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精确度等的几个概念

楼主(2006-05-22):
最近将某国外液位仪器的英文说明书和中文说明书,结果又糊涂了,如下:
Level Precision:±0.0127mm(0.0005")
Level Accuracy :±0.04% Full Scale
中文说明为:
液位变化分辨率:±0.0127mm(0.0005")
液位精度      :±0.04% 全量程
液位准确度    : +0.254mm

翻译好像不对劲,Precision应该是精密度或精确度吧?Accuracy应该是准确度吧!怎么会是分辨率,可是0.04%一般就是指分辨率。实际改液位仪显示小数点后2位,但也达不到0.000x。不知大家怎么理解?还有那个液位准确度+0.254mm 原英文没有估计是中国厂商加的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该仪器的最大量程不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测2米有点可以测3米怎么算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关于温度的,说精度(Precision)是±0.0012℃准确度(Accuracy)是±0.3℃.糊涂!怎么可能呢?该仪器用的是热敏电阻精度也就是±0.3℃怎么与±0.0012℃凑上边.不理解望大家能指教.
多谢.

网友A:
老外的规矩,20d。应该是最小测量值。(有准确度可言的)
好象我们的计量手册上就有吧。
精度是满量程的:±0.04%
最小可分辨的值为:±0.0127mm

这个在称重上很明显

楼主:
楼上,我还是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