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这里步进可否取代侍服

楼主(2006-05-22):
现用安川200W侍服送直径0.8MM铜丝.送丝轮直径80MM 送丝长度2MM 送丝频率100次/MIN 送丝精度正负0.05MM。请问可以用步进代替吗。可以的话请帮忙选型谢谢。

网友A:
每分钟一百次?精度0.05.....我劝你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B:
步进很难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直径80mm,精度0.05mm,你有减速机嘛?如果没有减速机,伺服我都想用号称17位编码器的。如果你的送料长度正好是步进电机的整步长度,我觉得没有问题,只要铜丝不打滑。

网友D(2008-03-19):
信息那么久拉,不知道还能否帮上楼主
根据您的技术指标,可以用我司的步进变频器可以
实现.
感兴趣欢迎您来电咨询
0755-33643798周工

网友E:
铜丝的特性不是很清楚,这里如果伺服能达到步进应该也可以的,长度的一致性能保证,只是可能会存在版主说的那情况,不是整除附近

网友F: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