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画弧线

楼主(2006-05-23):
InTouch的画图功能是不是太弱了点,好象还不如Windows里的那个画图板。
也许是本人学艺不精,在此求教各位大侠如何画出一条弧线。
不要告诉我用折线逼近的办法,本人绘图技术极差且无耐心。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给个否定的答复也行呀!

网友A:
呵呵,先画个圆,再用方型不带边框盖在上面.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ng_lp在 2006-5-30 9:08: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先画个圆,再用方型不带边框盖在上面.
--------------------------------------------------------------------------------------------
谢谢回复!据此可以肯定InTouch不能画出满足要求的弧线,例如120°的弧。另外这种方法恐怕也难以实现旋转动态的。

网友B:
楼主告诉你一个软件轻松划弧线
易控可以联系我送你一套学习版
不轻松做出你的画面你把他仍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先生在 2006-5-30 17:22: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告诉你一个软件轻松划弧线
易控可以联系我送你一套学习版
不轻松做出你的画面你把他仍了、
--------------------------------------------------------------------------------------------
十分感谢王先生!但问题是现在要做的工程指定用InTouch。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可能考虑其它组态软件的。
另一方面画面只是工控系统的“脸面”,当然很重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功能,我只是InTouch的新手,不知道也不敢说它就是最好的,对于其它没接触过的软件就更不好说了。
anyway,再次感谢王先生的好意!

网友C(2007-01-09):
晕倒,INTOUCH有添加图片的功能啊,你想要的形状可以随便用绘图软件制作啊....(电气符号好多我都是手绘的..手指头画的都抽筋了..)

网友D:
组态软件现在绘图功能很少(也不是绘图软件呀),只能将就着做!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健在 2007-1-9 14:54:00 发表的内容:
  晕倒,INTOUCH有添加图片的功能啊,你想要的形状可以随便用绘图软件制作啊....(电气符号好多我都是手绘的..手…
--------------------------------------------------------------------------------------------
 图片是可以作出任意的形状,先不要忙着晕倒想想图片加上移动或旋转动态画面会是个什么样的混乱状况!

 下面引用由中央战车在 2007-1-14 8:01:00 发表的内容:
组态软件现在绘图功能很少(也不是绘图软件呀),只能将就着做!
--------------------------------------------------------------------------------------------
Intouch不能并不表示其它组态软件也不能,但既然选择了Intouch当然只能将就着做![/b]

网友C:
调整是否可见,根据时间轴调整图片大小,画面就不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