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使用2个月后波动什么原因

楼主(2006-05-23):
单位新上的siemens SIPART PS2 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使用2个月后波动,无漏气的地方,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单位里有相同的相同的【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1.用替换法来判断:薄膜头内部或管路还是定位器的问题;2.送个标准信号是否有波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送个标准信号仍有波动,更换个定位器后,故障消失,我想知道是定位器哪有问题,如何调整

网友A:
气源放大器、喷嘴,都是产生故障的部件。维修比较麻烦,拆卸各个部件清洗,用压缩空气吹。

最好返厂维护。定位器价格也很高啊。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看看增益旋钮有没有松。还有就是各个调节旋钮。一般堵的情况很少见

网友C:
siemens SIPART PS2 ..内部应该有调死区的地方。你调整下试试看。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D:
SP2有增加阻尼时间的设置的

网友D:
还有看下你阀门的阀竿时不时出问题了比如玩了,我的在蒸汽用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因为阀杆和导向用材料不一样膨胀不同弯了,就只有把阀杆拿下来修正车一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喜欢和大家学习

网友E(2006-07-27):
  其实定位器最容易坏的地方是它的压电阀,我曾经修复过几十台西门子定位器都是这个原因,阀门波动大有很多原因,比如漏气,阀门的盘根松、西门子定位器的死区很小,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可以把死区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