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制s7 200的通信电缆

楼主(2006-05-23):
如何自制s7 200的通信电缆,我是自学,要了一个s7 200 的cpu,没有电缆

网友A:
按照这个图片就可做了,但是你要牢记不要带电插接PLC(后果自负),因为没有光电隔离功能。上下载程序一切OK。绝对超质。

网友B:
这接法上机用过吗

网友C:
RS485端D+在DB9插头是8#脚??,其5#脚也是GND,,如何处理
RS485端D-在DB9插头是接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