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子式压力开关

楼主(2006-05-23):
什么是电子式压力开关

网友A:
你这个名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主要是用在哪个领域。压力开关也很多,有用在供水方面的,有用在压力测试的等好多方面。

网友B:
气动方面常用有机械式压力开关检测,电子式的压力开关。可以查看SMC样本

网友C:
电子压力开关用的是压电或压磁传感器,故与机械的不同。

网友D:
同意楼上。电子压力开关其实可以说成压力传感器的系列产品。楼主有需求或是想了解相关产品可以与我联系。我们一起探讨,一起学习。lilp@genju.com.cn

网友E:
电子式压力开关,没有波纹管及弹簧机构,内部是半导体器件,需要提供一个外部电源。

网友F(2008-10-15):
感应 的地方 一定压力信号 传到这个孔 开关就 会 有相应的开或关,管路上较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