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6RA7087-6DS22-0驱动器故障解决

楼主(2006-05-23):
昨天,我公司一台进口设备因空调漏水,导致直流驱动器6RA7087-6DS22-0的C98043-A7014-L2被损坏,更换后驱动器可以工作,可是达到停止状态后,需将机头打开,可是机头打不开,6RA7087-6DS22-0报F005!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检查励磁回路

楼主:
励磁回路已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块励磁板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B: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C:
需要修理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D:
F005 励磁回路故障
(在运行状态≤ o5 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坡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
%
P . P
353 002 078 ×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励磁电流实际值K0265 < 50% 所要求的励磁电流给定值K0268 的时间大于500ms。这个监控功能只在励磁电流的给定值>2%
的整流器额定励磁电流才有效。
[自版本1.9 起,这百分值(50%)和时间(500ms)可用P396 和P397 分别更改]
如果在运行中(或 ≤ o4)存在所描述的故障条件中的一个,其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输出故障信息。
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态o5 等待励磁电源电压或足够的励磁电流,在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
息。
从1.7 版本开始,在励磁反向开始后,可以监控励磁减小或建立的超时(故障值6 和7)。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相电压故障阈值(P353)设置不正确
• 励磁相电压故障
•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 在励磁回路的熔断器已断
• 励磁电流调节器和/或励磁电流预控制没有优化或性能较差(检查P112,P253 至P256;如有必要执行电流调节器优化运行)
• 检查P396 (励磁电流监控阈值)和P397 (励磁电流监控时间)
• 如果故障值是6: 在励磁电流实际值检测中的偏置故障,相关参数: P825.i01-i03 (取决于P076.i02 的偏置)或P394,P395 (信
息Ifield < Ifield min 的阈值和滞环)必须检查。
• 如果故障值7: 新励磁方向回路被中断(如由于新励磁方向接触器尚未闭合),P398,P399 (信号Ifield < Ifield x 的阈值和滞环)
必须检查。
故障值:
1 励磁电源故障(端子3U1 和3W1) (当P086=0 时)
2 在运行状态o5.1,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在励磁功率部分的电压等待时间)
3 在运行状态o5.0,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
(等待时间,直到I 励磁实际值(K0265)> 50% 励磁电流给定值K0268)
[在版本1.9,阈值可在P396 中设定]
4 在运行状态≤o4 时,在P086>0 设置的自动再启动延时已到:
励磁电源故障或
I 励磁实际值(K0265)< 50% I 励磁给定(K0268)大于500 ms
[在版本1.9,通过P396 和P397 设定]
5 当在运行状态≤o4 时,P086=0 (无自动再启动):
I 励磁实际值(K0265)< 50% I 励磁给定(K0268)大于500 ms
[在版本1.9,通过P396 和P397 设定]
6 在励磁反向前,如果励磁减小,在30 秒内尚不能Ifield ≤ Ifield min (P394)
7 在励磁反向后,在励磁建立时间,在30 秒内尚不能Ifield > Ifield x (P398)

网友E(2006-06-23):
C98043-A7014-L1的板子我公司倒还有几块,维修一般故障当天可以修复的,需要可以联系魏掌龙013757388502

网友F(2006-08-15):
很多同行哦,希望多交流,
我们维修的速度好象跟不上速度哦,因为我们维修后要做八小时的模拟带载试验.
希望大家多交流,谢谢!

网友G(2007-12-17):
6RA7081-6DS22-0 5个现货狂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