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触摸屏TP170用什么软件做程序?

楼主(2006-05-23):
如题

网友A:
采用protool软件组态。

网友B(2008-11-11):
用PROTOOL或者WINCC flexible 都可以的

网友C:
TP170可以用PROTOOL控制,也可以用WINCC FLEXIBLE控制,而这均可。建议你用WINCC FLEXIBLE,以后西门子再出的屏都要用WINCC FLEXIBLE了

网友D:
PROTOOL或者WINCC flexible 都可以的

网友E:
建议你用WINCC FLEXIBLE,以后西门子再出的屏都要用WINCC FLEXIBLE了

网友F:
正如各位所说的protool6。0和wincc flexible都行,不过还是后者好些,因为西门子都要用后者。

网友G:
用PROTOOL和WINCC都可以,但WINCC可能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