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鞋厂高周波机器的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6-05-23):
高周波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

网友A:
高周波好象就是高频加热吧.详细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一搜一堆:[url=http://www.google.com/search?q=%E9%9E%8B%E5%8E%82%E9%AB%98%E5%91%A8%E6%B3%A2%E6%9C%BA%E5%99%A8&num=20&hl=zh-CN&lr=lang_zh-CN|lang_zh-TW|lang_en&newwindow=1&start=20&sa=N]http://www.google.com/search?q=%E9%9E%8B%E5%8E%82%E9%AB%98%E5%91%A8%E6%B3%A2%E6%9C%BA%E5%99%A8&num=20&hl=zh-CN&lr=lang_zh-CN|lang_zh-TW|lang_en&newwindow=1&start=20&sa=N

网友C:
大概是属于高频电场进行介质加热一类的。木器加工用板材热压合成形的我修过,大功率电子管振荡,高频电场作用下,材料分之交变极化,分之摩擦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