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对步进电机控制的一些疑惑

楼主(2006-05-23):
   本人最近做一个用plc控制的系统,需要控制步进电机,查了一些资料,好象需要位置控制单元来连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我也不大能确定是否需要,因本人做的是一个小项目,经费有限,所以请高人给指点一下,直接用plc不用位置控制单元能控制步进电机吗?谢谢

网友A:
看你控制的具体情况,有多少轴,速度要求,一般的话用小plc得高速脉冲就可以控制

网友B:
三菱:FX系列可以控制两轴,F3U可以控制四轴.
永宏:FBS也可控制四轴.
松下:FP0

看你喜欢那个了.都不用另加位置控制单元.

网友C:
一般PLC都有脉冲输出的,控制步进电机足够了

网友D: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可直接用PLC控制,但一定要用晶体管输出,而且尽量十步内复位一次。

网友E(2007-09-25):
引用<十步内复位一次。>是什么意思?请.

网友F:
不要求插补的话,其实FX系列主单元也可以做到N个轴

网友G:
楼上大哥说:
“不要求插补的话,其实FX系列主单元也可以做到N个轴”
N个轴能同时动吗??

网友F:
可以,将一路脉冲接入到几个驱动器就行了,目的到达的断开并保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