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安全基础知识

楼主(2006-05-23):
防雷接地安全基础知识解答
1、雷电过电压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直接雷电——又称直击雷
二是:雷电感应——又称感应雷
2、接闪器的作用:
接闪器是用来接受直击雷电的金属体,它必须经过接地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相连。
3、避雷针的功用:
   避雷针的作用实际上是起引雷的作用,它是用来防护直击雷的。
4、避雷器的使用类型及功用:
   一般常用的避雷器有阀式、排气式(管型)、氧化锌等。
   避雷器是用来防护雷电过电压沿线路侵入变配电室或其它建筑物内以免危及被保护物的绝缘。现在在配电室外经常使用的是氧化锌避雷器,室内经常使用的一般是阀式避雷器。
5、工厂变配电室常用的防雷措施:
   防护直击雷采用避雷针(或避雷线、避雷带、避雷网)防护雷电波侵入的方法是避雷器。
6、安全电流的概念:
   安全电流指的是人体触电后最大的摆脱电流。我国规定的安全电流为30毫安(50HZ)。安全电流与触电时间、电流性质、电流路径及体重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

7、安全电压概念:
  安区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我国规定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伏。
8、地的概念:
  电气上的地(或大地)是指电位为零的地方;这个地一般指离接地故障点大约20米以外的地方。
9、接触电压、跨步电压:
   接触电压是指人接触发生接地故障的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所呈现的对地电压;跨步电压指的是人在接地故障点附近行走时,两脚之间所呈现的电位差。
10、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的概念:
    为保证电力系统和设备达到正常工作的要求而进行的接地叫工作接地。
    为保障人身安全防止间接触电而进行的接地叫保护接地。
    例如: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接闪器和避雷器的接地是工作接地。互感器二次侧端子接地、设备外壳接地为保护接地。
11、目前我国采用的几种保护接地的方式:
     有TN系统;TT系统;IT系统;
     其中在TN系统中又分为:TN-C、TN-S、TN-C-S等三种保护接地方式。
12、等电位联接:等电位联接可分为总等电位联接、辅助等电位联接。
     此种做法的目的就是将人可能接触到的可导电的金属物体与PE线直接相连。国际上和我国都规定,电源线进户处应实施总等电位联接,即将电源线进户处附近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均与PE线联接。在特别潮湿、触电危险的场所(如浴室)还必须进行辅助等电位联接,即将该场所内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再与PE线相互连接。
13、在发现有人触电时首先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想办法让触电人迅速脱离电源,再进行其它方式的急救。

网友A:
不错,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B:
最好加些例子,效果会更好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电气负责的部分,仪表接地只需要给电气提要求就OK了

网友D:
写的很好,值得我学习.安全电压等级为42,36,24,12,6V五个等级,并且安全电压必须采用隔离变压器才能确保安全.在特别潮湿,易触电的场合,例如:锅炉容器 加热蒸发器等环境恶劣的场所应视情况选用24或12伏作为安全电压.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了解一些还是有好出的

网友G:
请问信号避雷器与电源避雷器有何区别
有必要分吗

网友H:
 请楼主谈谈对感应雷击使用SPD上面有关看法.
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网友I:
下面引用由OUYANGXINJIAN在 2006-5-31 17:20: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信号避雷器与电源避雷器有何区别
有必要分吗
--------------------------------------------------------------------------------------------
这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J:
我做过防雷,所以对这个比较了解,信号防雷器主要是针对信号通讯线路的。包括电话线,服务器到交换机,交换机到终端的电缆线(如果是光纤的话就用不上信号防雷器,就有金属管套上每隔一定距离接地以起屏蔽就行了)监控系统中的信号,,控制线路等,一般有RJ45。485线路信号防雷器。电源主要是针对电源线路的,一般为多级防护,每级用的防雷器泄放电流等级也不同,同时也分单相和三相,高压和低压防雷器。至于设备为什么会发生被雷电流击坏的事故呢?因为在雷雨天气里,由于在雷云的感应作用下,无论是电源还是信号线路都会产生很高的瞬时感应过电压和过电流,过电压和过电流会通过线路把连结设备击坏,而防雷器就是安装在线路的某处,当有瞬时的雷电压和雷电流时就会导通将其泄放到大地中去,所以防雷系统的最基本的部分就是接地系统,如果地质条件不好的地方还要用到防雷器材的另一组成部分,接地极,接地模块,降阻剂等接地器材,小弟也是初八行者,所以说得不好,表达不清的地方请原谅,如果想了解详细防雷器材的可能到防雷世界网站去看看,那基本世界各地的防雷器材和厂家都有介绍。www.fangleishijie.com,也可问我0731-2863832熊力军。但要是想骂我的就请不要打电话了,可以跟贴骂就是了,呵呵!!!

网友K(2007-01-05):
谢谢!!其实防雷接地这块真的很重要,我在现场就因为接地没弄好,导致变频遭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