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如何调节手自动切换?

楼主(2006-05-23):
MM420如何调节手自动切换?假如DIN1用来起停(手动),DIN2用来正反转选择(手动)
                             DIN3用来起停(自动),DIN4用来正反转选择(自动)
                             DIN5用来手动和自动选择
                             AIN+/AIN-用来手动速度给定
                             P+/N-    用来自动速度给定(通过USS4通信)

网友A(2006-07-13):
用两组参数,MM4,SE70的有三组参数可换

网友B(2006-10-31):
请问MM440怎么控制图怎么做可以实现两线控制谢谢

网友B: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MM440要实现两线控制 应该怎么做 谢谢
GYDQSJZX@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