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Σ脉冲减速问题

楼主(2006-05-23):
   我最近使用了一套FPΣ+松下伺服系统,在执行定位指令时发现了问题,如果让指令自己执行结束那末没问题,加速+平稳+减速,遇到异常情况中间停止时不能减速,给DT90052赋值后脉冲马上停止,对设备冲击较大。不知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以下次问题!
谢谢!

网友A:
给DT90052附值是直接复位了,当然立即就停了,一般来说这种方法只用在非常紧急的停止使用,防止机械的碰撞。
如果你还希望在PLC接收到停止信号后再减速停止的话,你只需要在脉冲启动后,把目标值(DT90046)再稍微减掉一点(主要为避开CPU运算时间,如果这个值选择不好,那就会过冲,脉冲是停不下来的。)赋给经过值(DT90044),CPU是判断经过值和目标值的大小关系来控制脉冲输出的,如果你设置有加减速时间,那么在脉冲刚启动的一瞬间,目标值(DT90046)就被赋予开始减速时的脉冲数(由实际目标值和加减速时间决定),你只需要把这个值再稍微减小给经过值(DT90044),当经过值增加到目标值后,脉冲就会停止。

有问题请到致电:苏州恒翔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部:李工
                       0512-85180565
                   华东地区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网友B:
询问李工:
   你好!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FP0能不能在一个过程中控制步进电机几个不同的速度啊!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一个过程中”指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在FP0中用F168指令,那么在脉冲输出中是不能变换频率的。
如果你想在脉冲控制中变换频率,那就用F169指令,点动。在脉冲输出中频率是可以随便调节的。

网友C(2006-07-25):
用点动指令,你想伺服电机怎样走就怎样走

网友D:
你用那个near stop point 试试.

网友E(2006-12-09):
李工你好
    问一下FPG-PP11梯形和点动控制伺服的指令是怎样的?

网友F:
李工:
 你好!
   我想请教你一下,我现在有一个松下FPG-32T的PLC的松下的伺服系统,用于一台切片机上,要求在给定目标值脉冲启动运行一段后,因来料不够须暂停,等来料够长后在运行,反复如此直到达到目标值。这样的程序应怎样编写,谢谢!

网友G:
回复于涛:
        你只要计算加减速时间与最高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A:
TO:于涛
你可以在每次停止的时候把脉冲经过值保存下来,在下次启动的时候把这个值重新给经过值,启动绝对定位方式,就可以连续走完你设定的目标值。停止的时候可以选择紧急停止或上述方法中说的减速停止,在这里你可能要使用几个脉冲标志信号,比如说脉冲到位等。。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最好采用绝对脉冲输出方式。

网友A:
TO:jiiii
PP11,我没有用过,具体可以看一下参考书,如果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索取,XQ163net@163.com
不要害怕,我不收任何费用,纯属个人爱好,,,哈哈

网友H:
李工:您好!请教FP0-A21模块问题.我用FP0-A21模块测量一路温度.热电偶是K型.还没温度运行时WX2的值显示40.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O:su r
A21是什么信号输入类型的?
你用的又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呵呵,对照一下手册看看。

网友I(2007-02-27):
参考回原点方式2操作方式

网友J:
求助:我第一次用PP11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当伺服电机碰极限时 PP11模块就报错 然后就没办法控制拉 各位大哥有啥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只需要对错误标志位复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