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体计数器倍频问题

楼主(2006-05-23):
我用的是台达EH的PLC我的ENCODER是1000PLUS的,现在问题是:关机后在开机,ENCODER的倍频就会改变,不是1倍频就是2倍频,谁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A:
可用程序把倍频写死。

楼主:
在程式的开头已经把D1225设为K1,可是还是会变

网友B:
用ld m1000
mov k1 d1125
也不行???????

网友C:
那可能是你程序中的其他地方用到D1225了

楼主:
其他地方也没有用D1225,
用ld m1000
mov k1 d1125
也不行???????
这些我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所以才向各为前辈请教.

网友C:
不是吧 ,MOV K1 D1225也不行?? 除非这条指令没有被执行.否则怎么可能D1225内的数值不是1呢???!!!

网友D:
如何接线的?

楼主:
D1225里的数值已经是1了还是会变.
A相接X0,B相接X1,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E:
可否請你確認
你的MOV K1 D1225
是否在X3或是M1273 ON狀態前
就執行完畢!!

楼主:
如果在程式里不执行MOV K1 D1225,是不是PLC默认为2倍频,可以怎么还是会变呢?????

网友F:
请问你的C251的条件接点是什么装置?

网友F:
你按下面的程序写:
LD    M1000
MOV   K1   D1225(你也可以设置D1225=K2、K3、K4)
LD    M10
DCNT  C251  K30000(假设计时器计数30000之后C251的a接点动作)
END
再试试看,PLC的C251是不是按1倍频计数